[讨论] 使用aps仿真是否会降低精度

楼主(2010-09-24):
在使用candence仿真瞬态时,发现用spectre的结果在同等情况下要优于aps的仿真结果,不知道是否因为aps仿真降低了精度,求达人分析一下这两种仿真的优缺点。
另外在进行瞬态的DFT运算时,仿真器应该如何设置。比如仿真的采样时钟为4ns,是设置maxstep为5ps或更小合适哪,还是设置strobeperiod为4ns合适?

网友:
aps 不会降低仿真精度,其内核就是spectre。对于采用系统,dft输入数据就是每次采样得到的值。maxstep为仿真最大步进,strobeperiod 为数据保存周期,不影响仿真精度。

楼主:
但是我仿真瞬态的结果表明spectre与aps的仿真结果相差很大,对比波形也可以看到两者并不是完全吻合的,举例来说,1.4V的正弦输出时在同一时刻两者电压差有0.3mV,这就对结果影响很大了。
DFT时设maxstep与设strobeperiod 哪个更可信,因为结果并不相同。

楼主:
没人有具体的答案吗?

网友(2010-10-28):
听说精度会降低 具体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