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求解,急啊

楼主(2010-09-24):
lvs时提示:unable to restore XDB database
这个问题怎么搞定?谢谢啊
视图下面跑的LVS

楼主:
没有人吗?这种问题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It's not software issue.
Make sure you have stored XDB in your run file.

网友:
不是软件错,是跑的calibre路径和存储路径不一致,导致calibre  start  XDB找不到svdb

网友(2011-08-22):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
不是软件错,是跑的calibre路径和存储路径不一致,导致calibre  start  XDB找不到svdb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MASK SVDB DIRECTORY XDB

网友:
一般都是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吧,

你是xcalibr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