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9-24):
题目很简单,假设运放和比较器都是理想的。请画出VI、VC、VO的波形,并算出周期。  不好意思,图中的运放正负端画反了,请大家谅解!!!!

网友:
个人暂时的看法

这个环路只有一个开环极点,假设第一个运放为理想,并且反相器也为理想-1的情况下,其闭环传输函数显示电路会锁定

不知道错了没,错了就继续分析

网友:
反向积分器+反相器构成了正向积分器,积分时间常数RC。幅值为+-5V的波

网友:
MPS今年的笔试题,呵呵

网友:
我也觉得会锁定,不会振荡的

网友:
振荡与否取决于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比较器的输入输出曲线了,认为它是完全非线性的特性,它是震荡的
有线性区间,是锁定的

网友:
题目图画错了,运放反馈点应该是运放的正端~~

网友:
    我觉得是后面的反相器画错了,应该画成同相的放大器。
如果把运放正负换一下,就不是积分器而是正反馈的迟滞电路了。这个环路会振荡,但是频率极高,不受RC控制。

---------------------------惭愧的分割线-------------------------------

我前面分析错了,运放正负换一下会振荡,频率也受RC控制

网友:
到底会不会震荡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频率是受RC控制的....

网友:
楼主画的这个图是会锁定的,不会振荡。
1.如果运放的正负端调换一下,会振荡。运放电路会是带高频正反馈的比较电路。整个电路频率不受RC控制。理想元件和运放的话,频率无限!
2.如果运放不动,反相器换成同相比较器,会振荡。运放电路是积分器。
  2.1 如果后面的比较器是理想的,没有迟滞。那么可能环路理论上在环路增益降为1时的频率振荡。但理想比较器增益无限,所以振荡频率无限!
  2.2 如果后面比较器有迟滞。那么频率受:5V电源,RC,比较器迟滞电压 一起控制。

---------------------------惭愧的分割线-------------------------------

我前面分析错了,运放正负换一下会振荡,频率也受RC控制。重新在下面更正一下。

楼主画的这个图是会锁定的,不会振荡。
1.如果运放的正负端调换一下,会振荡。运放电路会是带高频正反馈的比较电路。频率受RC控制。频率大概0.5/RC。
2.如果运放不动,反相器换成同相比较器,会振荡。运放电路是积分器。
  2.1 如果后面的比较器是理想的,没有迟滞。那么可能环路理论上在环路增益降为1时的频率振荡。但理想比较器增益无限,所以振荡频率无限!
  2.2 如果后面比较器有迟滞。那么频率受:5V电源,RC,比较器迟滞电压 一起控制。频率大概2.5/(RC*V_hys)

网友:
楼主呢??????

挖个坑就跑了?赶快来把这个坑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图中的运放正负端确实是画错了,不过看了你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回复  lylnk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图中的运放正负端确实是画错了,不过看了你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写的只是看起来有道理,实际错了。我现在改过来了。
luodennis 说的对,频率受RC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呀,解答很详细。。。。

网友:
0.5/RC?
注意,这里的RC响应,vstep并不是VDD-VSS,而是1.5*(VDD-VSS),至于周期吗,自己算算吧,从step值减小到0.5*(VDD-VSS)的时间

网友:
我还是认为这个电路不会振荡,因为无论怎么接,开环传输函数都只有一个在实轴上的极点,连180%的相移也不能满足。 只要开环传输函数只有一个在实轴上的极点,对于闭环来说,就是稳定(有一个闭环极点在左平面实轴)或者锁定(有一个闭环极点在右平面实轴), 这样是不会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