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关于FPGA的问题

楼主(2010-09-24):
请教几个关于FPGA的问题:
1.在FPGA时序约束里面,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应该怎么填的??
2.以CycloneII为例,LUT的最小延迟是多少? 布线延迟的最小延迟又是多少??
3.Level Logic,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一般不需要你来管,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

LUT和布线最小延迟这些都属于Xilinx内部资料信息,不过lut的应该在几百ps左右,布线延迟要看你的布线长度多长了,短的不到1ns,长的可能需要几个ns。想知道的话只能问xilinx内部的人了

关于level logic你好歹给个上下文我们才能帮你看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FPGA的约束,最简单的是只需要约束时钟的频率
不能满足时序的话,需要约束IO相对于时钟的最大和最小延时
如果还不满足,你就需要对指定的寄存器,或指定的cell进行约束

我没见过约束setup/hold时间的

网友: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应该怎么填的?? 看芯片手册
LUT的最小延迟,建议看芯片手册。
布线延迟的最小延迟又是多少?? 可以为0ns。
logic level可以理解为2种情况,1.primitive级,如一个与非门为一级;2.在fpga中,分析timing时是以lut为单位的,一个logic level对应一个lut,而一个lut内可能存在多个与非门。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