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关于milkyway library,完全不懂

楼主(2010-09-25):
各位:
      Ic compiler 可以通过create_mw_lib命令来产生milkyway library。
     首先,我不明白milkyway library是干什么的,跟平常的什么target library 、link library等有什么区别么?其次,-technology指的是technology file,那什么是technology file呢,是不是*.tf文件呢,有个文件是smic13g_hs81m.tf,我用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smic13g_hs81m.tf,怎么就不行呢?
      其次,我不明白,什么是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什么是milkyway design library,两者有什么区别么?
      我这里一头雾水,问题多多,有哪位愿意为我解惑一下呢?
      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这几个库也不太明白,也盼有高手指点一下。
technology file指的就是*.tf的文件。
你的tf文件放在哪儿的?加目录看行不?

楼主:
刚开始也以为是目录的问题,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都不对。

网友:
用MilkeyWay这个软件做一个MW的库出来,这个库就是你的Reference Libarary

楼主:
    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做一个MW的库呀,这个库是用来干嘛的呢,平时用的Reference Library都是由MilkeyWay产生的么,自己没办法产生的的话一般由foundary提供还是。。。mw的reference库和design库有什么区别么?你能不能从基本的说起,一些基本的东西我都没有概念。

网友A:
基本的去看UserGuide。
有一些MW的库Foundary会提供,但是有一些IP就要自己做了,不如说Memory, PLL等。
ICC是基于Milkyway对库来进行设计的,这就要用Milkyway到库来支持。
FRAM,这个是Design中STD或者MACRO的框架,如果工具都不知道设计中的东西长得怎样,怎么做Place啊?
TIM, 这个包含了Cell的Timing信息,优化用的。
LM, Logic  module
PWR: power

楼主:
谢谢楼上。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13的库,在其/sc-x/apollo/目录下有smic13g、smic13hvt、smic131vt三个子目录。这三个目录下都有CEL、FRAM、PWR、TIM 库。LM没找到,CEL是什么呢?另外,目录下的“lib”文件是不是就是Milkyway库文件(是全名就是lib,不是*.lib文件)。那么,我有个问题,综合的时候用的是ss_1v08_125c.db,那么,Milkyway库该用哪个呢?

网友:
xxx.lib is libberty format, i.e. this is librariy source file.
your can compile lib file into db file by using Library Compiler.
all Synopsys tools use db file as library.
all Cadence tools just use lib file as library, because db is synopsys format and they don't like that.

You can use "gePrepLibs" command to generate the LM view to store all the timing, power, ... information.

楼主:
xxx.lib is libberty format, i.e. this is librariy source file.
your can compile lib file into db fi ...
引用 网友B:

    The  "gePrepLibs" command is a command of icc_shell?You mean to use *.lib file to generate Milkyway library,right?but ,how?

网友:
Front End only design, there is no need for mw library if you have db file, which is good enough.
Back End desing, you need the phyiscal information, which stores in mw library.

You can use "Milkyway" or "Astro" to generate the mw library. The "gePrepLibs" is the scheme command which can be used under both tools. icc_shell won't accept that. icc_shell don't use scheme language.

You can have options to use .lib or .db for LM view.

The LM (logic model) view minimizes the transfer of data between the standard Synopsys design database and the Milkyway database, providing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ynopsys databases.
The LM view is derived from the .lib- or .db-formatted Synopsys libraries. It resides in the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 directory structure, enabling Astro to use the same timing information as Design Compiler and Physical Compiler and the same cell delay calculator as PrimeTime. The LM view supports the same net delay calculator as PrimeTime, and it has better correlation with PrimeTime than the TIM view.

The LM view provides enhanced SDC correlation and enhanced Astro-Rail support. It also adds logical library capability to Astro. In addition, the Astro-Rail-to-Power Compiler flow and the read- and write Milkyway database processes (from Design Compiler and Physical Compiler) require LM views.

楼主:
Thanks.
I can well unstand the first half,but can not unstand the second half. I think it is beacuse i have no idea with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 and Milkyway design library. I see user guide of icc_shell, when specify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ies , it has "input reference libraries" and " reference control file" ,what's the difference? Could you explan these for me ?

网友: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input reference libraries" means you enter all the reference libraries, which are used inyour netlist.

"reference control file" means the file contains all the list of refence libraries.

It's similiar to simulate HDL. You can explicitly list all the .v files or use -f filename, which contains all the verilog files.

网友C:
回复 楼主:

ICC的步骤就是开始一个design,必须对这个design先建立milkyway library。这个milkyway library指的就是你当前的design的database,当你完成当前design的P&R后,此library就包含了你的design的所有layout信息如fp,placement,routing等等。

而target library,link library指的是你的design要调用的stdcell,memory,IP的timing信息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指的就是你所调用的stdcell、memory、IP的physical 信息,一般有framview,cellview等等。 framview一般只包含IO pin信息,而cellview包含了很详细的PR信息。

网友(2011-11-30):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把你用的那几个库给我分享一下啊 什么hvt lvt(milkyway库)等, 最好还有.lib .db .tf .itf .tluplus等,现在在学习后端设计啊

网友(2013-04-18):
回复 网友C:

    您回答很详细,谢谢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D(2013-06-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  比如 tsmc65的一个库 tsmc65/sc12_base_rvt/r3p0-00eac0/milkyway  目录下有 CN65S_6M_3X2Z  CN65S_7M_4X2Y  CN65S_7M_5X1Z  CN65S_8M_6X1Z CN65S_6M_4X1Z  CN65S_7M_4X2Z  CN65S_8M_5X2Z  CN65S_9M_6X2Z  其中每个下面 都有CEL 和FRAM文件夹和 lib 文件。

    那么 比如 CN65S_6M_3X2Z   这个6M 是指什么??3X2Z  是指什么??   怎么确定用哪个?   谢谢

网友:
db是逻辑库,MW是物理库

网友:
db:logical lib,包含功能,时序,负载,功耗等计算timing所需要的信息
mw:physical lib,包含物理信息,尺寸,pin位置,金属结构等信息

网友(2014-03-15):
回复 网友E:

   MW和LEF有什么区别和关系吗?

网友F(2014-04-20):
回复 网友G:

lef只是用于布局布线的物理库,milkyway还可包括时序和功耗信息,简单的说就是先把需要用到的物理和逻辑信息全部倒入milkyway,后面就不用再导入了,不过麻烦的就是现在都得自己来生成milkyway数据,vendor提供milkyway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万分感谢,明白了

网友(2014-06-09):
半知半懂啊

网友(2015-06-27):
关于design library 和 reference library 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2015-07-28):
有沒有人有實際的flow 啊,到底那些是有提供的,那些是自已要做milkyway

而要如何從gds做呢

网友:
也是刚学  mark

网友:
版上沒高手嗎???還是高手不輕言相助???

很多人問~很多人想懂~~但是就是沒人肯教!!!!!!!

网友(2015-10-06):
回复 网友H:

    可能是太基础的东西,要自己找文档看。

网友(2015-11-24):
design library 就是自己当前设计库,相当与你本次设计的工程,ICC 里面格式是MW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就是你本次工程需要调用的相关工艺库文件,比如本工程用的厂家标准单元和宏单元。

MW library是ICC工作识别的布局布线的工艺库,把标准单元坐标,尺寸,layout等信号。
db library 是标准单元一些时序,fanout 信号,2者是互补关系。

网友(2017-01-03):
回复 网友C:

   很详细,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啦~

网友(2017-04-09):
完全不懂,有人知道具体操作步骤吗,可以发一下

网友(2017-05-20):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在ICC中如果没有TIM和PWR,能不能用db产生LMview来代替,

网友:
看完一知半解~~~!
还是感谢各位大牛的分享!

网友:
再次来观摩学习!

网友(2017-06-23):
这个地方我也不太懂

网友(2017-08-20):
讲的真好,顶一个

网友:
同不懂。。。从头到尾看完一遍,一知半解了。。。

网友:
观摩学习是真正成为熟手的关键

网友(2018-05-05):
回复 网友E:

   这个解答有点一知半解

网友(2018-07-05):
感谢各位大牛的分享 ~~

网友:
10楼好屌好屌!!!

网友(2018-10-08):
Milkyway数据库可以包含同一个单元格的不同表示,称为该单元格的“视图”。 这些是物理实现工具中使用的主要视图类型:
- CEL View: 诸如通孔,标准单元,宏或整个芯片的物理结构的完整布局图; 包含单元格的布局,布线,引脚和网表信息
- FARM View: 用于放置和布线的单元格的抽象表示;仅包含金属封锁,允许通过区域和单元格引脚
- FILL View:ICC中的signoff_metal_fill命令创建的金属填充视图,用于芯片整理,无逻辑功能。
- CONN View:由PricimeRail或ICC创建并由PrimeRail工具用于IR降落和电迁移分析的单元格的电源和地面网络
- ERR View: ICC中的验证命令发现的物理设计规则违规的图形视图,如verify_zrt_route或signoff_drc。

---------------------

本文来自 半夏之夜 的CSDN 博客 ,全文地址请点击:https://blog.csdn.net/u010170039 ... 672?utm_source=copy

网友:
design Lib包含设计相关数据的容器,ref lib其实是physical lib,包含标准单元等物理信息。

网友(2020-02-25):
看完一知半解~~~!
感谢各位大大的分享!

网友:
@juniper14211,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0-06-25):
纸上得来终觉浅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下明了了~~~感谢~~~
所以基本上厂商也会提供这些physical_li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lef只是用于布局布线的物理库,milkyway还可包括时序和功耗信息,简单的说就是先把 ...

诶,自己提供?
所以前面synthesis的时候用到物理库,需要DC owner做,还是后端的人会提供相应的physical_library?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不同金属层数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去看UserGuide。
有一些MW的库Foundary会提供,但是有一些IP就要自己做了,不如说Memory, PLL等。
I ...

讲半天跟没讲一样 你别说话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