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交流稳压电源的分类及其特点

楼主(2010-09-25):
1.机械调压型
      即以伺服电机带动炭刷在自耦变压器的的绕组滑动面上移动,改变Vo 对Vi 的比值,以实现输出电压的调整和稳定。该种稳压器可以从几百瓦到几千瓦。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输出波形失真小;但由于炭刷滑动接点易产生电火花,造成电刷损坏以至烧毁而失效;且电压调整速度慢。

     2.参数调整(谐振)型
     这类稳压电源,稳压的基本原理是LC 串联谐振,早期出现的磁饱和型稳压器就属于这一类.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无众多的元器件,可靠性相当高稳压范围相当宽,抗干扰和抗过载能力强.缺点是能耗大、噪声大、笨重且造价高。在磁饱和原理的基础上的发育进形成的参数稳压器和我国50 年代已流行的“磁放大器调整型电子交流稳压电源”(即614 型)均属此类原理的交流稳压器。
     自耦(变比)调整型
     3.大功率补偿型——净化型稳压器(含精密型稳压器)
     它用补偿环节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易实现微机控制。
     它的优点是抗干扰性能好,稳压精度高(≤±1)、响应快(40~60ms)、电路简单、工作可靠。缺点是:带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等非线性负载时有低频振荡现象;输入侧电流失真度大,源功率因数较低;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有相移。对抗干扰功能要求较高的单位,在城市里应用为宜,计算机供电时,必须选用计算机总功率的2-3 倍左右稳压器来使用。因具有稳压、抗干扰,响应速度快,格适中等优点,所以应用广泛。
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
     它应用于高频脉宽调制技术,与一般开关电源的区别是它的输出量必须是与输入侧同上频,相的交流电压.的输出电压波型有准方波,型波,弦波等,市场上的不间断电源(UPS)抽掉其中的蓄电源和充电器,就是一台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的稳压性好,控制功能强,易于实现智能化,是非常具有前途的交流稳压电源.因其电路复杂,价格较高,所以推广较慢。

      4. 改变抽头型
   将自耦变压器做成多个固定抽头,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器10 件,自动改变抽头位置,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该种型稳压器优点是电路简单,稳压范围宽(130V-280V),效率高(≥95),价格低。而缺点是稳压精度低(±8~10)工作寿命短,它适用于家庭给空调器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