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后仿真出现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楼主(2010-09-25):
大家好: 后仿真出现问题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怎么样定义啊,我调用的模块也对啊

网友A(2011-05-19):
看看我的文件,就能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自己写的吗,看看先了!

网友:
文档还不错,内容挺多的,谢谢!

网友:
似乎还是不能解决,抱歉

网友(2011-07-19):
你好!我现在遇到这种问题了。提取的RC寄生参数,但是后仿真的时候说有错误,R与C是没定于的元件。不知道前辈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请赐教!

网友:
看看ADE中的model library 里面的工艺是不是你用的工艺!不相同的时候经常报这个错!

网友:
    在spetre仿真环境下,setup下拉找到MODEL LIBRARY -Browse找到该工艺库的模型文件,添加进去后,后缀是tt,点击ok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哎,悲剧

网友:
同样问题,用的是functional库中的CELL

网友:
做posim的时候要注意把library设定好,你后抽的参数文件要加进去才可以啊,要不然仿真的时候就会提示模型未定义

网友:
在model library 里添加上你所用的器件(instance)的模型参数文件(*.scs)就好啦

网友:
在model library里面只留下section为tt的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schematic中model名写错了?

网友(2012-01-04):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2-03-04):
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没用

网友(2012-04-29):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可以装一下mmsim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
我是重启一下icfb就好了

网友:
请查一下是否真的没有相应的process file

网友(2012-07-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求解

网友:
在ADE的Setup中还有一个设置模型路径的地方(我忘了菜单的名字了),看看是否与model library设置的重复了。

网友:
就是电路仿真中,你电路用到了的器件,但是model文件中没有定义。比如你用到了diode,但是model文件没定义这个diode,你打开你的model文件查查看,是不是跟自己电路中的器件都能够对应得上了

网友(2012-08-13):
要先看一下你在电路图中所用器件的model name,再去看看仿真所用到的模型里面有没有,没有的话说明仿真model不是定义在你所用器件单元库下面的,要换器件,另外,仿真的时候也要看看model文件里面的corner条件,不是单独在后面加上tt条件就可以了,有时候有些公司的仿真model为了区分电压,常常会把仿真条件设为tt_3v或者tt_1.8v,如果你单写上一个tt是识别不了的,corner一定要跟他写的对应起来。  呵,希望对有所帮助

网友(2012-10-07):
看清MODEL文件是如何写的,根据具体情况,指对MODEL,确认所指model文件包含所有用到的device。。。多数时候是忽略了其中某一点
祝好运

网友(2012-11-23):
如果大伙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按照如下进行排查。
1,你安装5141时环境变量是否设置正确。重点检查这一项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好像有的安装文件里写的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如果是这样,改过来。
2,你的工艺库是否正确安装,是否正确加载到5141下。加载的办法可以修改cds.lib文件.这个文件在/eda/tools/dfII/etc/cdsDotLibs/artist/下。你可以仿照里面的句子添加你所需要的库。前提是你已经正确安装了这个库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2013-11-12):
On the QRC Extraction form, go to the Netlisting tab, and ensure that you have Parasitic Capacitor Models and Parasitic Resistor Models set to either "Include As Comment" or "Do not include". You must have had it set to "Include Model".

That's useful if you want to provide a model to (say) scale the capacitance or resistance, but if you don't have such a model, you're best to leave them so that no model name is given. In this case, they'll get netlisted as resistor and capacitor in spectre.

网友:
看看楼上的总结

网友:
我用的一个工艺库,MOSFET可以仿真,里面的电阻就说找不到model,也很无语啊。lz解决了没有?

网友:
如果用到了bjt section还要加biptypical,若有库里的电阻电容也要另外加

网友(2014-07-02):
回复 楼主:

   在ADE的"model"里定义这个block

网友(2015-03-24):
同感,求解

网友:
工艺库一般在哪儿有?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B:

   恩,就是这个错误啊,可是怎么添加啊?

网友(2015-11-12):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点赞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怎么定义啊?

网友(2016-01-19):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添加啊?

网友(2016-04-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档很好,不过可以生成一个目录吗?这么多页没有目录很不方便啊。

网友(2016-09-23):
工艺文件啊。。。MODEL加上再仿

网友(2018-11-09):
绑定了!!!!1

网友(2021-04-05):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在ADE里面点击setup——model libraries——点击右下角的browser。
然后选择文件名为rf018.scs文件,然后在后面的空格填上tt,之后点击“add”,然后点击“apply”,再点击OK ,重新check and save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文件,就能解决您的问题

shabiba;给个cadence教材

网友(2024-05-06):
如果是用的ADE XL,有可能是在添加 Modes Files的选项时加的不全,比如说dio_tt这个选项也要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