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的特征频率随沟道长度和过驱动电压的变化关系?

楼主(2010-09-25):
请教:MOS管的特征频率随沟道长度和过驱动电压的变化关系?
哪位高手定性分析一下!
先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主要由栅极电容Cg来决定。由简化的小信号高频等效电路可以给出有ft = gm / 2πCg = 1 / 2π τ,即ft决定于栅极下载流子的渡越时间τ。
  对于长沟道(μ为常数) 的器件:τ = L /μEy ≈ L2 /μVds,则ft = μ Vds / 2πL ;对于短沟道(漂移速度饱和为vs) 的器件:τ = L / vsL ,则ft = vs L / 2πL。 反比
  若再计入寄生电容CL , 则截止频率为 ft = gm / [2π(Cg+CL )] = (1 / 2 π τ) [1 + ( CL / Cg )]-1 。
  提高场效应晶体管ft的措施:增大跨导gm、减小栅电容Cg、减短沟长L、增大迁移率μ或饱和漂移速度vs。

网友:
说白了就是让device更快,那就减小L,增加V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够精辟!!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B:

    正解 fT正比于过驱动电压 ,与L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2015-02-09):
回复 网友B:

   L减小了,Vgs也是减小啊

网友:
回复  fuyibin

   L减小了,Vgs也是减小啊
引用 网友C:

need more power to get additional speed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相关公式啊,请您列出来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