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运放的开环直流增益?

楼主(2010-09-25):
我想在spectre里仿真运放的开环直流增益,是不是用ac analysis,看输出增益曲线的低频段?
那我想看DC gain随输入共模Vcm变化的曲线,又应该怎么sweep呢?

网友:
是用AC,看低频段。给不同的共模电压,做多个AC仿真,可以用parameter analysis做vcm sweep。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 allen 中文版
P250页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看别人的仿真结果,怎么有一个图是,横坐标是Vcm扫描,纵坐标是直接DC gain随Vcm变化的曲线,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DC和AC analysis一起做?

网友:
AC仿真是确定的,在HSPICE中可以多用几次ALTER语句(每次使用一个共模电平)

网友:
使用vcm做parameter analysis。ADE里仿真还是AC仿真,使用output->setup的表达式求出DC gain。
做完扫描,ADE会把得到的多个output自动用线连起来,就得到你看的线了。

或者最简单的,你仿真几次vcm的,然后用excel画图去。

网友:
AC仿真自带参数扫描选项,扫描VCM,并设置一个固定频率即可。
parameter分析速度比较慢,不推荐

网友:
AC仿真自带参数扫描选项,扫描VCM,并设置一个固定频率即可。
parameter分析速度比较慢,不推荐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招。
我的那种方法落后了,还是很久很久以前IC443的时候用的了。

网友(2014-10-22):
我嘞个去!
AC仿真出的增益是什么增益?什么叫直流开环增益?
哎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