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讲解一下 前馈与反馈 的区别

楼主(2010-09-25):
RT 如题

网友:
我的简单理解就是
反馈是由输出信号返回到输入端,与原有信号作用,再输出
前馈就是由输入端分成两路,最后到输出端汇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总觉得还是有点模糊 具体作用上有区别不

网友:
反馈是由输出信号返回到输入端,与原有信号作用,再输出
前馈就是由输入端分成两路,最后到输出端汇合

反馈是这样的,但是前馈是指输入通过前馈路径(通常情况有电容,在高频下为通路)到达输出!

个人理解,希望明白者指点

网友:
反馈不用说吧,前馈是从输入取另一路信号来对输出做补偿,

网友(2011-08-11):
楼上解释的很好了啊

楼主(2012-08-09):
回复 网友B:

    确实精辟

网友(2016-08-13):
前馈通路对于低频信号来说应该是没有用的吧

网友:
通常所见的米勒补偿电容产生前馈路径,在高频,电容相当于短路,那么信号自然会从这个电容流过去,和另外一路信号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