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top的帖子怎么不能排序了??

楼主(2010-09-26):
以前按发布时间,按最后回复等怎么没了?好不方便啊

网友:
好像还是可以排序,不过下面哪个选择框没有了

网友:
还是可以排序的。
最上面一行的:“ 作者/时间  回复 查看  最后发表 ”都是可以点击的,点击哪个就是按哪个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