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提取

楼主(2010-09-26):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关于block的物理和时序的提取问题。
有个小模块,在virtuoso里手动画好后,需要提取物理.lef和时序.lib,物理用abstract提取好了,但是时序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来提取。不知道可否在encounter里导入gds文件来提取?

网友:
不能在用gds在encounter 抽取lib,你可以用hspice跑仿真建时序lib

网友:
我也有LZ的问题  望LS能具体点

网友:
encounter能读取gds文件吗?
提取lib有很多工具,可以用hspice,primetime等

楼主:
primetime需要提寄生参数吗?在版图里可以提?
hspice只用版图提取的SPICE网表?

网友(2011-09-02):
mygod,各种问题哦

网友:
SNPS的NCX,Cadence的ELC,Magma的Silicon Smart都可以做这个事,其实原理都差不多,就是给电路做Spice仿真,然后在仿真结果上抽样做Look-up table,再生成lib文件,是个专门的流程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