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电容

楼主(2010-09-26):
MOS电容偏置在积累型和强反型有什么区别呀?
谢谢....

网友:
大小差不多,但是沟道电阻大小不同。也就是说单纯的电容值相等,但是MOS电容的寄生参数不同!

网友:
1.高频特性的区别。
2.强反型一般来说需要更大的电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高频特性有什么区别吗,谢谢了

网友(2010-11-16):
高频下反型区由于电子空穴复合,电容就非常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