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个pci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我的pci用的也是9054,我用了一块fpga作为local端的控制器。

但是当我按照PCI 9054 Data Book V2.1中的page5-36中的"Timing Diagram 5-13.  Local Bus Write to Configuration Register"设置CCS#信号,ADS#信号,BLAST#,LW/R#信号,并给出地址和数据后,发现ready#并没有变低,也就是说9054并没有响应我的写数据。

呵呵,我也调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ready信号是你LOCAL端FPGA响应PCI总线的。你可以看看你逻辑中对信号需求是不是跟你给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