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本人做testbench想将一个信号延迟N个cycles输出,问有没什么不可综合用于仿真的语句可以用来延迟信号?
望赐教

网友:
试一下wire #(N*Tclk) s_dly = s;
或者 assign #(N*Tclk) s_dly = 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always块里用什么呢?

网友:
都是用#即可

网友:
#500 这些是不可综合的。
可以用计数的办法来控制输出,
或者写一个D ff来延时,当然周期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
同楼主一样,我也对于如何实现精确的延时而头疼呢。。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说出一种方法,可以实现比时钟周期小的多的延时啊(比如说时钟为100us,而要实现30ns左右的延时),当然是要在QUARTUS里面可以综合的那种VERILOG程序哈。。

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可综合的话,肯定要有时钟控制啊,

你的延迟比较小,就需要再产生一个高频率的时钟(比如pll倍频),然后用这个时钟来控制信号延迟啊。

网友:
采用如下语句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延时
repeat(n)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beg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