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功耗(新手上路,望多多指教)

楼主(2010-09-26):
对于一块ASIC芯片,它的PAD数目是根据平均功耗来还是峰值功耗来计算的呢?如果是根据平均功耗,那么怎么判断它是否能承受峰值功耗的那些时段呢?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
你是指电源域PAD吗?同样关注,电源PAD的数目是怎么样确定的?

网友:
一般是根据平均功耗来决定电源PAD的个数,
1.如果峰值功耗不够,可以就近增加电源PAD如果封装允许,
2.可以在功耗比较大的PAD附近增加足够大的电容,(注意ESD的影响)

网友:
老贾,我又发现你了。

网友:
好长时间没出来冒泡啦,找个地方透透气.

网友:
应该是平均功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