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

楼主(2010-09-26):
求教如何不显示L,W,Fingers

怎么不显示l,m和fingers

怎么不显示l,m和fingers

网友:
看看菜单option->display

楼主:
大侠,图片中是我的display的设置,指点一下看看怎么修改设置,谢谢

这是我display中的设置

这是我display中的设置

网友:
sorry,我搞错了,应该用edit->component display
然后勾选上第一行的parameter,再用鼠标选中一个你想改显示的器件。它的参数显示设置就出来了。
你可以只改这个器件的,也可以改所有此类型器件或者整个库的。

网友:
ADE 的results/annotate/…………

楼主:
谢谢lylnk的指点,dksunny001 的参与,非常感谢你们,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