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primetime的过程中.bashrc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2010-09-26):
我在虚拟机中安装primetime2009后,然后在windows中制作了license后导入primetime的安装目录中,适用lmgrd检测后都显示了vaild SSS feature found,但在修改.bashrc后就显现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不知道是license没破解好还是.bashrc没改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bashrc修改

.bashrc修改

楼主:
我在生成license时填写网卡地址如下图:

填写的地址为虚拟机的MAC,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不好意思 。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是我虚拟机的MAC设置错了。
依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