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spectre计算功率

楼主(2010-09-27):
大家好。
先把问题描述一下。电路是一个cmos retifier,现在需要求能量转化效率。想用spectre中的calculator来计算功率。信号频率1M,获得的负载直流电压3.194V,输入峰值3.5V。负载电阻RL=220欧姆。计算负载电阻功率Vout^2/RL=46.37mW。问题是计算输入功率比较困难。
采用的方法是用spectre的计算器。通过AWD波形器,获得两端的差分电压是一个峰峰值7V的正弦,1MHz频率,和流过sin信号源的一端的电流,两者相乘,然后利用积分器功能,在一个周期积分,等到一个周期提供功率为71.7616nW。除以一个周期1u,得到功率为76.7616mW,这样转化效率只有46.37/76.7616=64.1617%。比预计的小很多。不知道上述计算方法有没有问题。
还请高人指点。
下面是电路图。 cmos

中间的为1MHz sin信号,计算是采用的总电流为其负端电流,电压为两端的差分。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啊?顶起。

网友:
计算方法貌似没有问题。

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C3是干什么用的?
开关MOS够大么?流过开关的峰值电流可能达到100~200mA!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贴错了。实际电路里面没有C3.

网友(2022-10-24):
看了一下,2010提的,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