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给约束具体值怎么给?

楼主(2010-09-27):
如设置
create_clock -period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clock_latency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
等等
在设置具体值时,有没有什么设置依据?
谢谢!

网友:
首先分析你的系统有多少个时钟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啥  频率要求有多高约束时钟高20%就差不多

网友:
当然这些都得结合 具体的项目  也并不是没一项都必须要  可也参考>>dc_shell  : man   commond

网友:
关键是你得先搞清楚  这些的具体含义是啥?

网友:
先看看user guide吧

网友:
先搞清楚含义,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