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怎样做code coverage的分析?

楼主(2010-09-27):
诸位,请问用ncverilog怎样做code coverage的分析?

网友:
看user guide里面应该有介绍的,是软件的一块功能

网友:
批处理仿真的时候把相关的命令加到里面就行了

网友:
关注一下!学学

网友:
用vcs吧,方便些。

网友(2012-01-04):
iccr 这个工具就可以看coverage了!

网友(2012-02-06):
ncelab testbench -covfile  coverrage.ccf

网友(2013-03-21):
没人详细讲一下么

网友(2014-06-17):
回复 网友A:

    对于ncelab testbench -covfile  coverrage.ccf命令,哪位大神有写过coverrage.ccf文件啊?望分享一下啦,谢啦!!!

网友(2014-11-07):
回复 网友B:

   求问vcs 为何会方便一些?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命令行的option 主要是
-coverage  coverage_type(all/functional/..)
-covdut      coverage_scope(for example: top)
-covtest     testname(for example: testA)

跑完默认会在你跑到目录有一个文件夹:
cov_work/scope/testA

然后你可以用iccr来查看结果:
iccr -test cov_work/scope/testA

进入iccr后,除了界面查看,你还可以产生HTML格式报告:
report_html -betfd -instance *... -output report_betfd

产生一个report_betfd的文件夹,包含生产的html文件

ps:
-betfd

b: block
e: expression
t: toggle
f: functional

手册介绍更加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上一条回复,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师兄,我想跑一个简单case来测下coverage,执行脚本的顺序如下:ncvlog -f filelist
ncelab -coverage all testbench
ncsim -input ./sim.tcl testbench

执行到第二句时就报下面的这个错,是因为ncverilog版本不支持吗? 顺便问一下怎样查看ncverilog的版本, 多谢!
   ncelab: *E,COVOBS: -COVERAGE opt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Please use ICT (Incisive Coverage Technology) for code cover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师兄一下ncverilog 跑code coverage, 参考了资料用了以下三条命令
  ncvlog -f filelist
  ncelab -coverage all   testbench
  ncsim -input   ./sim.tcl   testbench

  在执行第二条语句时,报以下错,是因为ncverilog版本问题吗?

ncverilog +version
TOOL:   ncverilog       05.10-p004

求指点,多谢

ncelab: *E,COVOBS: -COVERAGE opt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Please use ICT (Incisive Coverage Technology) for code 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