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楼主(2010-09-27):
刚开始接触formality,写了一个脚本用来匹配RTL代码和综合后的网表,出现的不匹配点非常多,不知道是自己写的脚本有问题还是综合的时候出现问题。想要哪位大侠提供一个正确的formality脚本,参考一下setup的设置。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推荐用LEC

网友:
Fm.tcl
  set VNET_LIST(r)        /disk2/user/epon/epon/STA/back-anno/0530/top_0530.v
  set VNET_LIST(i)        /disk2/user/epon/epon/STA/back-anno/0601/ECO_0530_3_Route.vg
  set TOP               top
  set DATE                [ sh date +%m%d%y ]
  set SESSION           FM_${TOP}_${DATE}

  sh rm -rf   ${SESSION}.run
  sh mkdir -p ${SESSION}.run

  source ./FM_setup.tcl
  source ./slow_lib.tcl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 $VNET_LIST(r)
  set_top r:/WORK/${TOP}

  read_verilog -container i -libname WORK $VNET_LIST(i)
  set_top i:/WORK/${TOP}

  match

  report_unmatched_points > ${SESSION}.run/report_unmatched_points.rpt
  report_matched_points   > ${SESSION}.run/report_matched_points.rpt

  set result [verify r:/WORK/${TOP} i:/WORK/${TOP}]

  report_failing > ${SESSION}.run/report_failing.rpt
  report_passing > ${SESSION}.run/report_passing.rpt
  report_aborted > ${SESSION}.run/report_aborted.rpt

  if { $result == 1 } {
          exit
  } else {
          start_gui
  }

Fm_setup.tcl
set sh_new_variable_message           "false"         ; # default = "true"
  set hdlin_auto_top                    "false"         ; # default = "false"
  set hdlin_unresolved_modules          "black_box"     ; # default = "error"
  set verification_failing_point_limit  999             ; # default = 20

slow_lib.tcl
set search_path {

        /disk2/user/epon/epon/LIB/synopsys/SC
        /disk2/user/epon/epon/LIB/synopsys/IO
        /disk2/user/epon/epon/LIB/synopsys/MEM
        }

  foreach path $search_path {
    foreach file [ glob -nocomplain $path/*.db ] {
       if { ( [ regexp {_ss\.db$} $file ] == 1 ) || ( [ regexp {_worst\.db$} $file ] == 1 )} {
           read_db $file
          }
        }
      }

运行的时候,首先在fm.tcl中把文件名改好,
然后直接输入 fm_shell –f fm.tcl 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文件合成一个文件,进行处理。

网友(2011-11-12):
多谢分享!!!

formal 无论是synopsys的 formality还是 cadence 的lec, 都很简单的,
就几步:
1)read  lib/db
2) read reference netlist ( like RTL ) ,  golden one
3) read implementation netlist , gate level , revised one
3) match , verify , lec mode
4) report results

但是formal里面最难就是rtl 比gate了,  gate对gate很容易过,
比如综合后的和pr后的,  上面这个脚本做gate对gate肯定够了,

你可以先比较下gate对gate,
RTL 对gate 要debug下,有的不是formal脚本的问题

对了,你读了 svf么,dc输出的 , 能帮助formal过的

set_svf   default.svf

网友:
scanreorder以后,要把 test_mode ,test_se tie到0上, formal才能过

也就是忽略scanreorder对 scanchain 顺序造成的影响

网友(2012-05-15):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report_unmatched_points有一堆不匹配的数据,但是report_failing的时候没有问题,是不是以后者为准

网友(2014-01-23):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这个设置 set hdlin_unresolved_modules          "black_box"     ; # default = "error"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关于黑盒一般有什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2014-06-07):
5楼活雷锋啊

网友:
一般自己就能匹配上。你可以试试naming first,修改下匹配规则

网友(2015-02-04):
做等效性验证的,最关键一步就是。 mapping (LEC)/match(formality).把这个问题解决,后面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工具的和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2015-08-06):
回复 楼主:

    楼主知道哪里下载formality吗?

网友(2017-02-27):
回复 网友B: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等下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7-04-26):
不要忘了吃svf

网友(2017-06-08):
五楼好人啊,谢谢

网友(2019-09-20):
受益,感谢感谢

网友(2023-06-06):
这个很有用,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