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做ATPG时需要读入的library文件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0-09-27):
各位:
      刚开始学ATPG,第一步是读入netlist,这个没有疑问。第二步是读入library model。然后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样的model了。user guide里面只是简单提了一句:verilog library models referenced by your design。举例也只是用*.v。工艺库的话,我用 “read_netlist -library ../smic13g.v" 好像可以,但是memory的话,该用什么呢,是用memory compiler 产生的 *.v文件,还是什么其他的文件呢?
      恩,补充一下,用memory compiler产生的.v文件试了一下,read_netlist的时候只是有warning:Rule N2(unsupported construct)was violated 22 times。而run_build_model 的时候,就有Error说,Memory has no write ports and no init file。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rtl的model吧

网友:
MEM在run_build之前,全部设成black box 然后再run_build
具体指令:

set_build -black_box MEM***(your memory module name)

网友(2011-10-20):
哥也刚开始学,目前还不懂,先路过

网友(2012-02-27):
不懂,旁听

网友(2014-06-25):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求请教

网友A(2014-11-20):
mentor的应该是先用libcomp命令将工艺库仿真的*.v转换后的atpg模型

网友(2016-12-15):
楼主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2017-05-02):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08):
std库目录下,会有个verilog文件夹,读里面的.v文件即可
mem文件夹下会有.tv文件,读入即可,也可以设置black box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应该是先用libcomp命令将工艺库仿真的*.v转换后的atpg模型

大神,用mentor有.v转换为atpg model的脚本可以分享下吗?tessent atpg_model 的后缀是什么?

网友(2023-11-23):
我这边前辈给出的方案是mem设置黑盒,虽然report_modules -undefine还是会报出,但是不影响build,不过是以降低覆盖率为代价;lib是网表使用的工艺库有对应的Verilog文件,就是综合的时候xxx.db对应的Verilog文件,里面用verilog描述了器件的真值表或者逻辑功能,要是想读入模拟模型注意不要用-lib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