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进行Assignment Editor 设置

楼主(2010-09-27):
看了 QUARTUSII的中文教程中关于  《使用 Assignment Editor》部分,还是没明白。其中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关键是其中如何操作的 没有举例操作,某项操作又是什么意义呢??郁闷呀

怎么Node Filter 打上勾,下面的Editor 区域就信号都没有了呢??从Node Finder 中加入到信号,是在约束信号间的什么参数呀? 最近想学习时序约束的东西,弄到这些。谢谢各位了

网友:
自己编一个小程序,然后约束一下,多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可约束的条件很多,你可以在下拉菜单中看到。至于什么意思,看看书或者资料。

网友(2012-09-21):
我也在弄assignment,assignment name下拉菜单有很多内容,要是有个详细的中文说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