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编译出现问题,为什么????

楼主(2010-09-27):
急,
有个模块Debussy编译老是会出现问题,
  illegal output port on inst .. port ..,其中..是模块名称和模块端口。
  但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怎么搞的?
   自己也是设置的verilog2001的。其他真的没有想出来。
求大侠帮忙。。。

网友:
没有代码没法看出,你可以在modelsim上编译一下,可能提示会更有用。
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楼主:
我知道了,我在其中一个子模块调用小模块的接口用的是reg,改成wire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