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测试

楼主(2010-09-27):
知道ARM调试有ADS、 RVDS、 IAR和KEIL/MDK,测试有没有相同类似的软件,其实JTAG开始是用作测试的 ,我想有什么软件帮我发二进制信号,就可以在示波器上测试核实下,意思就是该怎样发信号到JTAG(TMS,TDI,TDO,TCK)我就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希望牛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开源软件,但对于特定的芯片指令会有所不同,需要你自己更改JTAG源码。实在不行就自己写一个吧,只是简单的发数据一两个晚上就可以完成。
必备手册:要有芯片的BSDL文件才能写软件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具体要用的就是easy-jtag仿真器,我想通过并口转JTAG再连接EASYARM2131,我想在pc上发送指令到JTAG再测试JTAG信号,不知道用什么开源软件?EASTARM搞的是调试,所以是编译汇编指令再下载到ARM板,我只想简单的在PC上发送01信号,在JTAG这边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楼上您说的自己写JTAG口,那我如果写了,我也觉得也得要个软件写01信号输入到并口再转JTAG进行测量,所以楼上您可以讲的在详细吗?我最近一直在弄这个,有点急,希望您有时间,麻烦了,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具体要用的就是easy-jtag仿真器,我想通过并口转JTAG再连接EASYARM2131,我想在pc上发送指令到JTAG再测试JTAG信号,不知道用什么开源软件?EASTARM搞的是调试,所以是编译汇编指令再下载到ARM板,我只想简单的在PC上发送01信号,在JTAG这边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楼上您说的自己写JTAG口,那我如果写了,我也觉得也得要个软件写01信号输入到并口再转JTAG进行测量,所以楼上您可以讲的在详细吗?我最近一直在弄这个,有点急,希望您有时间,麻烦了,很谢谢

网友:
既然你有easy-jtag,先写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能够控制并口上的四个口线即可,把这四个口线分别认为是(TCK,TMS,TDI,TDO)。第二步再找到要测试芯片的BSDL文件,找到读取ID的指令,按照JTGA状态机发送指令后进入SH-DR状态读取ID,如果ID好读取出来了就成功的大半。第三步要看BSDL文件的IO排布,每个芯片的IO口一般是由三个寄存器位控制。
初步了解一下JTAG还是很有必要的,可参考ARM JTGA调试原理,在该文章的前几页有JTAG使用的简单介绍可参考快速入门。深入了解可参考
”IEEE Standard Test Access Port and Boundary-Scan Architecture“文章。
例如 attribute INSTRUCTION_OPCODE of lm3s612 : entity is
  "EXTEST (0000),"  &
  "ABORT  (1000),"  &
  "BYPASS (1001),"  &
  "DPACC  (1010),"  &
  "APACC  (1011),"  &
  "BYPASS (1100),"  &
  "IDCODE (1110),"  &  // 该语句就是读取ID的命令说明(1110)
端口控制
"    0 ( BC_1, *          , CONTROL,      1 ),                              " &  // 控制方向
"    1 ( BC_1, PE1        , OUTPUT3,      X  ,    0,       1,      Z),   " & // 输出值
"    2 ( BC_1, PE1        , INPUT,        X ),                                " & // 输入值

还有问题可发邮件jtags@163.com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要放假了哦!呵呵!

网友(2014-12-12):
JTAG软件的手工测试可以在特定管脚输出指定序列。看手册 BST User Manual(CHS).pdf (1.69 MB , 下载次数: 87 ) 的 手工测试 章节
http://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Test

杭州哲发一直致力于JTAG(边界扫描)技术开发应用,有着10多年的成果积累,JTAG测试产品BSTest和JTAG Flash烧写软件yaJFP被大量客户选用,包括众多上市公司以及从事航天/军事等高端线路板设计/加工的公司。
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高性价比。
http://www.zhefar.com
http://zykeji.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