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27):
设计过多次比较器,但是这种高精度,带Latch的比较器还没有设计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教达人。

在Allen的英文版(影印版) P482页提到(讲Latch比较器):

   the input voltage offset of the latch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limit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mparator. The input resolution range is the output swing divided by the gain of the latch in transition. typically , the gain is around 50-100....

请问如何计算 latch的gain?

latch是正反馈电路,是一个双稳态电路,只要有一个初始激励,由于正反馈,不会稳定在中间态的,迟早会达到最终稳态的。按我的理解是无法计算增益的呀。

当然,vos是可以计算的。

我的理解,分辨率不是靠增益来就算,而是由:噪声、charge injection,所要求的响应速度来限制的。可是就是不懂Allen为什么要那样说。

楼主:
失望ing。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clk?

网友:
看达到逻辑1,0的时间吧

网友:
对比较器用ac模拟一下,我想就可以得到比较器的Gain。

网友:
i cant find latch discussions on allen's book. would you midn to give the chapter name or number?

楼主:
    Alen的书,第二版,就是现在最新的那一版,95年的那个可能没有。

    8.5节的最后一段。

楼主:
看达到逻辑1,0的时间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答,能否讲清楚一点。

我的理解:Av=(VOH-VOL)/(VIH-VIL),是电压的关系。但我找不到VIH与VIL,所以我不知道增益怎么计算。

回答另一位朋友:有clk。

不过这几天看paper时,在另一篇paper(见附件,Sansen的)中看到计算offset时,也提到增益。paper中使用了P latch与N latch,并将regenerative mode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使用N latch,当输入一个信号Vin后,第一个阶段会达到一定的值Vo1=Vin*Gain,然后开启P latch,其中Gain与时间常数、第一阶段持续的时间有关。这样,P latch产生的offset要等效到输入,就会被除一个上面那个增益。

但是,分辨率仍然比较难理解和计算。

A High-Speed CMOS Comparator with 8-b Resolution.pdf

楼主:
对比较器用ac模拟一下,我想就可以得到比较器的Gain。
引用 网友B:

    latch,正反馈,无法使用ac simulation。

网友:
yes i think i got too old version. it is definite that i given unlimited time, tha gain of a latch can be unlimited as well. so i am suspect if u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gain" here. is it possible that it means the gain of single inverter?

网友(2011-05-17):
要从阶跃响应去看

V0h-Vol=Gm*r0*e^(t/tal)*vin, latch 响应时间一定, Voh-Vol , tal -3db 带宽,

这可以求出增益。 一般来说 latch的增益都是很大的。

设计时主要考虑 offset 和 kickback noise,和运放的瞬态响应(大信号恢复时间很重要),
所以前级运放是关键。

网友B(2016-05-06):
latch,正反馈,无法使用ac simulation

网友(2017-09-06):
正反馈 无法ac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