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被CTS困扰 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0-09-27):
1、CTS 时,先布clock net 然后布 signal net ,我总觉得时钟网络和信号网络是一个概念,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拜托了……
2、就是想请教一下 set droute_wrongwayextracost 20是什么意思,我查了 IC Compier Variables 文档,只是仍然没什么清晰地概念,
   请教!!

网友:
Clock的信号线先Route,如果Clock线Route得有问题,signal net的线Route得再好也没用。

网友:
一般route会把net分成不同级别,权重大的优先布线,如可以设计clock net  critical net的权重大.

网友:
时钟的优先级更高,而是high fanout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