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dc 和formality脚本, 综合两个design ,formality一个ok,一个fail。为何??

楼主(2010-09-27):
我用同样的dc 和formality脚本, 综合两个design ,formality一个ok,一个fail。为何??

fm通过的没有做postsim。
fm未通过的做postsim, 功能不对。

我猜想可能是dc中的一些命令导致的:
1,我用的是compile_ultra.而不是 compile
2,dc里面用了:simplify_constants -boundary_optimization
3,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get_cells -hier *]
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get_cells -hier *] -blast_buses

请问这些会造成综合处问题吗??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你得通过fm找到为什么通不过的原因,像compile_ultra之类的命令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使用过。

网友:
我是菜鸟

网友:
要读入svf

网友(2011-08-19):
你的compile_ultra的license是买的吗?

网友(2013-02-27):
问题表述的不清楚~是对两个design进行比对,还是各自进行代码和网表比较~哪些命令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对什么产生影响,dc不是都通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