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楼主(2010-09-27):
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是一个AD7891的AD芯片的控制,逻辑电平是5v,数据通道上串了1k的电阻,输入逻辑电平还是5v

网友:
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频率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开漏输出的;否则使用双电源接口芯片。
只靠设置FPGA是不行的。

网友:
进行LEVEL SHIFT的动作,要么采用专用芯片,要么采用三极管或者CMOS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