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楼主(2010-09-27):
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是一个AD7891的AD芯片的控制,逻辑电平是5v,数据通道上串了1k的电阻,输入逻辑电平还是5v

网友:
很简单,使用这个芯片就行了,SN74LVT16245B   它支持双核供电,输入信号电平为5V,输出信号电平为3.3V,具体的自己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