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求助

楼主(2010-09-27):
HSPICE仿真求助:搭好外围以后开始仿真,辅助电源一到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时,HSPICE计算时就有WARNING,说是芯片内部电路的电阻为负值,之后就是internal timestep too small的错误,但是把外围去掉,直接在芯片的引脚加信号模拟就可以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助达人。是开关电源的芯片。

网友:
可能是你的外围电路和芯片产生振荡了。

楼主:
只能一个个慢慢查了,多谢

网友:
用HSPICE2008,2010非常容易报这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