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Hspice仿真库文件改为Spectre仿真的库文件?

楼主(2010-09-27):
小弟,一直用的是Hspice仿真,现在想用Spectre来仿真,苦于没有.scs文件,听说有方法直接将.lib文件改为.scs文件。

特来请教如何转换,最好能将的详细一点,我现在这个一窍不通。

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不好转。
一般的厂家,scs model文件都是提供的。跟厂家要!

楼主:
我听说有个什么工具可以直接转的,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工具,又好像是说有个什么命令就可以转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
我知道是有一个命令。
IC445的时代,我们单位有人试过,需要对hspice model进行很多修改,然后还只是可以转过去用而已。很多hspice参数都不支持,直接给注释掉了。因为这样干了以后,没有办法保证model仿真精度,都没敢用转过去的model。
最后还是直接找厂家要的spectre model。

不知道现在过来这么多年,cadence那个转换工具进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