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相位噪声曲线拟合问题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PLL,各个模块的噪声曲线和VCO的相位噪声曲线都已经抽取出来了并采点导入到Matlab中了,怎么样才能在Matlab中拟合成一个完整的相噪曲线啊.因为基准等其它模块抽取出来的是输出噪声,不是相位噪声曲线,怎么样拟合到一起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提取其他的噪声的?仿真工具似乎不支持带噪声模型的瞬态仿真啊

网友:
我也正在做PLL相位噪声的拟合,各组成部分对其相位噪声影响模型已建立.但是现在晶振的相位噪声经过MATLAB拟合出来不准确,以至于最合拟合出来的总的相噪不准确.可以互相讨论一下.电话.13910875432

网友(2011-11-22):
    能否一起讨论下,QQ547959766

网友(2012-01-05):
XUE XI XUE XI

网友(2013-06-03):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PLL,各个模块的噪声曲线和VCO的相位噪声曲线都已经抽取出来了并采点导入到Matlab中了,怎么 ...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是我的VCO,相位噪声的分析曲线,这个图该怎么分析?如何看出他的相位噪声是多少?还有就是pnoise中的输出频率的扫描范围是如何设置的?这个设置对什么有影响呢?谢谢了

网友(2019-06-13):
我把各部分噪声从cadence中导出,导成了.csv文件,请问楼主怎么在MATLAB中拟合出系统的噪声呢?

网友:
带入PLL环路计算公式就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