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ynopsys VCS是怎么启动的呢?

楼主(2010-09-28):
.bashrc文件我是这么修改的,不知道“alias vcs=vcs”这样写对不对,在终端里输入vcs好像也没反应,我是第一次使用,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
alias lmlis='/usr/synopsys/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PATH="/usr/synopsys/10.9.3:"$PATH
export PT_HOME=/usr/synopsys/D-2009.12-SP1
export DC_HOME=/usr/synopsys/B-2008.09
export VCS_HOME=/usr/synopsys/B-2008.12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PATH=$PATHPT_HOME/bin
export PATH=$PATHDC_HOME/bin
export PATH=$PATHVCS_HOME/bin
alias pt=primetime
alias dc=dc_shell
alias vcs=vcs
##################################################################

非常感谢!

网友:
vcs后需跟上相应的命令参数,如:filelist compile_option run_option...
否则,vcs不知道编译和仿真的内容,会打印出usage信息。

楼主:
请问VCS没有图形界面吗?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想在请问一下,在启动VCS之前,必须先编写好Verilog的文档,然后再导入VCS吗?能不能像Quartus一样先建一个工程,然后在里面编写代码呢?

网友:
tongwen希望解答

网友(2010-12-29):
都是先写好代码,然后再用vcs导入的

网友:
vcs -R -f filelist +incdir+../ref/

网友(2011-03-07):
gui启动:dve&;

网友(2011-04-18):
多写了啊

网友:
use $dve comand to see the graphical windows..

网友:
额,怎么弄?

网友:
菜鸟表示学习了

网友:
图形界面加 +gui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07):
订啊路人啊

网友:
有图形界面,但是图形界面用起来不方便!   自己下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好东东啊,顶起来

网友(2011-11-08):
晕,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S -GUI

网友:
正在学习VCS,没有灌水

网友(2012-10-10):
可能license有问题,2011的启动用lmgrd -c $SNPSLMD_LICENSE_FILE -l license_snps.log

网友:
no need: alias vcs=vcs

网友(2014-09-17):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2014-11-10):
长知识了

网友:
没有GUI,只有一个DVE是看波形的

网友(2015-07-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刚学VCS,软件已经安装好,请问在linux下如何启动VCS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B:

也是刚开始学,请教一下,怎么开始启动使用??

网友(2016-04-08):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7-15):
能问一下,打开dve之后全部文字变成了方框,该怎么办呢。系统是在英文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