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从工艺文件中看参数

楼主(2010-09-28):
工艺文件中那么多参数,哪个是Cox,un,up?

里面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tox、Vth,那个u0_pe和u0_ne就是up和un吗?还有个关键的参数Cox是哪个?还是它是通过其他途径算出来的?
     望高人指导~~~谢谢了~~

楼主:
还有就是那个沟道调制系数  是哪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un和up是会变化的,详细信息,可以看这个文档
我的经验是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笔算,尤其是在深亚微米工艺下,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相差很大
建议用gm/id方法来进行计算

楼主:
gm/id=2/(vgs-vth),这种估算不错,学习了,谢谢tanguaner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恩,先进工艺的lib文件里一般没有直接说明一级模型参数的

网友:
gm/id=2/(vgs-vth),这种估算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GM/ID的方法

网友:
EE240, EE214都讲到gm/id方法,
也有些project可以拿来参考,
不直接用ucox等来计算了,不准。

网友(2012-06-06):
你们都是做模拟IC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是做RF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