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中用随负载可变的零点进行补偿的电路

楼主(2010-09-28):
我用的附件中的电路,其中主要电路图如上图,外接2u负载电容。遇到的问题有 1 主极点和次主极点都很小,分别为几百hz和几khz,而补偿用的零点根据计算在900多k左右,而且这个零点很难往下降,补偿电容已经很大了。我感觉起补偿作用的零点反而是分压电阻处的零点,而不是所谓的随负载变化的零点。2 满载时,主极点是应该位于A点吧,但是怎么计算也得不到几百hz,而且当负载变化时,主极点和次主极点都会变化,主极点到底位于哪里呢?。另外增益很高,低频80多db,降不下来。我很困惑的是,工程中有用这种电路的吗?感觉理论分析的很好,但我却没有调出来。
我是新手,请论坛的各位朋友多多指点,谢谢!

A 3-A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adaptive Miller compensation.pdf

网友:
( ⊙o⊙ )?和我做的topic一样呢?3A,你还外接2uf。。。。 不怕overshot高啊?

网友:
我见过一个反向出的LDO电路,貌似补偿是这样的

我理论计算一窍不通,只能直观的感受一下。
M12和M15组成一个放大电路,这个电路的增益受电流镜M12/M14比例,gm12/gm15控制,电路输出阻抗1/gm12。实际上是M15的栅电压放大一下,串联一个1/gm12的电阻再通过Cm反馈回来。类似于米勒补偿那个,但是没有有害的前向零点!由于信号有放大的关系,还可以减小Cm的值。
当输出满负载时(3A),输出点RC很小,做第二极点。M12的电流很大,1/gm12很小,大概可以看成一个改进米勒补偿的电路后面带一个输出级。米勒补偿控制带宽,在输出点RC之前就把增益降到1。最佳配置是Cm和1/gm12的零点能抵消RL×Cout的极点。
当输出端空载时,输出点RC很大,做主极点。M12电流很小,1/gm12很大,这样频率稍高时Cm和1/gm12的零点就起作用了,Cm没有作用了,相当于并联一个电阻1/gm12,降低了误差放大器增益但相移很小。输出级直流增益不大,高频下输出电容使增益迅速下降,在Cm和1/gm12的零点起作用以后再使环路增益降到1,相位裕度足够。最佳配置和上一个情况一样。
当输出端中等负载时,输出点RC不小,内部的极点也频率不高,1/gm12半大不小。这时寄希望与Cm和1/gm12的零点抵消RL×Cout的极点。抵消得不是很完美也没关系,只要不是太差,相位裕度不会到0,不会振荡的。最佳配置和上一个情况一样。

网友:
lz做的这个LDO很难调的,

可能本身有点问题

建议你换种结构

网友:
1st stage 和 2st stage尽量用L小的管子,可以降低DC增益。可能对稳定性有帮助。
输出分压那里的电容可能是为了中等负载时的稳定性做补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没有到3A,只到1A,您也是这个框架吗?您调了出来吗?

网友:
帅哥  我看了你发的paper了,我想知道哪里会产生零点?分明是隔离零点的架构,I FL 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没有零点呢?cm和m12不是能产生一个零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的关注。您的直观理解真厉害!
是的,M12,M13,M14,M15构成一个单位增益缓冲器,增益大概是Gm15Gm13/Gm12Gm14,近似为1.
满载和空载时,M12的阻抗会发生变化,所以零点的位置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但问题是是满载时我搞不清主极点在哪里,感觉似乎在A点,但是当负载电阻变化时,我发现主极点和次主极点的位置同时发生了变化,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此时功率管Mp处的极点应该已经在高频gbw之外了。
我对您对空载情况的分析还不太明白,“空载时,输出点RC很大,做主极点。M12电流很小,1/gm12很大”,那频率稍高时Cm和1/gm12的零点不是就该不起作用了吗?,“输出级直流增益不大,高频下输出电容使增益迅速下降,在Cm和1/gm12的零点起作用以后再使环路增益降到1”,为什么高频下输出电容使增益迅速下降,而此时的最佳配置和满载时一样吗?去抵消主极点? 我不太懂。

另外 根据仿真的结果来看,起补偿作用的感觉都是输出分压出处的电容,根据计算,这个所谓随负载变化的零点频率太大,怎么降低呢?提供补偿电容?或者增加采样电流比例?我试过了这两个方法,效果不明显,或是电容太大。
您有什么高见呢?多谢指点

网友:
O(∩_∩)O哈!,米勒零点是不会的存在的,不过可以考虑成cm前端的RC串联零点(只要是两条以上信号通路就会产生),不过貌似这个点不只是简单的RC串联,还有第二个放大器的贡献,应该是3条通路,应该好好推一下,大电流即使零点能补偿到,静态功耗也不会小,最好是泵一下电容,感觉上这个思想应该是类似于下面的专利,我一般是通过看架构,来catch他们的idea,可能第一次分析不正确,见谅

网友:
负载变化,极点同时变化。满载时,主极点是内部;空载时在输出。
中间负载时,内部极点和输出极点可能相遇。这时需要靠M12造出的零点来保持稳定和足够的相位裕度。
如果M12的效果不够好,有些负载下某个频率不是很好。那么可能要靠输出电阻分压那里的电容在这个频率再支持一下。

“空载时,输出点RC很大,做主极点。M12电流很小,1/gm12很大”,那频率稍高时Cm和1/gm12的零点不是就该不起作用了吗?
是的。

“输出级直流增益不大,高频下输出电容使增益迅速下降,在Cm和1/gm12的零点起作用以后再使环路增益降到1”,
因为输出级增益是Gm*(Rout|| 1/SCout)。空载时输出电流很小,所以gm很小。频率升高1/SCout降低,增益就下来了。

而此时的最佳配置和满载时一样吗?去抵消主极点?
我一直希望Cm*1/gm12和Rout×Cout能抵消。这只是想法实际上可能这两个不能一直跟随,只能尽力了。

Cm电容不够就加吧,没辙。 我见的电路里,增益大于1。可以使用较小的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架构有点像拉扎维书 303页的结构,您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多谢关注

网友:
恩 今天偶然间我也注意到了,貌似一样,好多的东东都有相关性,不知道谁来自于谁。。。,这里好多的近似,毕竟采样以后buffer的寄生参数也不算小,还需仔细算算,可以用matlab辅助计算,完了计算一下大约零点的偏移,具体设计思路lyink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正向设计还是需要好多的建模东东的,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是说buffer大于1 可以减小电容?

网友:
回复  lylnk [/
您是说buffer大于1 可以减小电容?
引用 楼主:

yes。

网友:
那是miller 等效电容(利用大的电压差获得多的电荷---得到等效的大电容),和你的零点没有直接关系吧?自己用matlab搞一个等效模型,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思考这问题,为什么资料上都要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不能换成其他放大倍数?

网友:
我一直希望Cm*1/gm12和Rout×Cout能抵消。这只是想法实际上可能这两个不能一直跟随,只能尽力了。

在实际设计中可以是 Cm*1/gm12大于Rout×Cout吧! 楼主在设计时Cm有多大?不要太小哦!

网友:
单位增益具有强的驱动能力,起码保证稳定性无忧,否则是不是引入而外的极点?modeling 一下,注意paper中没有强调功耗问题,说明这方面不具备优势,很有可能是功耗和性能trade off得到的一个结果,你继续努力,欢迎随时讨论

网友:
关注中,等待结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中pass device gate 看进去的寄生电容是很大的,会在m10和m11的drain那点产生一个频率不是很高的pole。所以采用11#发的那个专利的结构,用一个单位增益的buffer(输出阻抗等于1/gm,可以做的很小),将pass device gate 的寄生电容引起的pole推到高频。同时用一个根据输出电流来调整阻值的工作在线性区的mosfet(M17)和Cc构成一个零点来track输出极点,可以实现很好的补偿。最好再用一个poly电阻和M17串联,阻值与M17的典型电阻值差不多就行。这个专利架构经实践证明是很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您关注,我试试

网友(2010-12-16):
即使用了buffer gate处的极点位置也在100khz左右,该怎么办呢,不知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2011-10-30):
你输出是多少,你看一下,分压出产生的零极点可能会很近,起不到补偿的作用。

网友(2017-11-22):
感觉理论分析的很好

网友(2020-10-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哪一版拉扎维

网友(2021-06-08):
very good paper fod ldo

网友(2023-07-18):
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01):
请问这篇论文里没有考虑功率管栅极极点,栅极寄生电容应该挺大的,栅极极点应该较低频,为什么不需要考虑呢?

网友(2025-12-09):
大佬,M10的漏端,该节点的引入的极点频率也比较低吧,那怎么分析

网友:
大佬,M10的漏端,该节点的引入的极点,阻抗比较大,寄生电容也很大,该点的频率也比较低吧,那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