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ADENCE实现选通信号?

楼主(2010-09-28):
如题,怎么在CADENCE中实现对多个信号输入,单个信号输出的选通,要理想的

网友:
使用analogLib的switch

------------------------
居然又写错了

楼主:
好像SW这个cell不能实现二选一,只能实现选择那一路通不通,我用两个信号连接两个SW再连输出信号来尝试二选一,仿真就报错

网友:
我经常用SW选东西啊?没报过什么错误。

楼主:
你看我搭了个简单的,目的用两两电压源控制开关从而控制GG电压,左高右低则通左路,GG应为3V,左低右高则通右路,GG应为5V,但是现在仿真就报错

网友:
哈哈哈哈哈  时钟交叠了吧,好好看看switch的配置,在verilog-a里面  v-on  v-off的数值

楼主:
都是直流源啊,没时钟,Von 0V Voff 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