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求助

楼主(2010-09-28):
近日做了一个项目的DFT设计,结果显示Chain chain1 blocked at DFF gate io_pad_inst/U15 after tracing 208 cells,其中 io_pad_inst 是一个 PAD 的例化文件,想请教朋友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正?谢谢!

网友:
帮顶一下,不过我不懂

网友:
只能trace到port

网友(2010-12-31):
不懂,学习,不是灌水

楼主(2011-02-23):
问题解决了。在 DFT 中对例化 PAD 的端口特别是双向 PAD ,在扫描信号声明 set_dft_signal 中需要使用 -hookup_pin 选项,搭配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一起使用(此条指令有时也不需要)。由于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现在具体的设置回想不起来,但当时就是用这两指令修复的。对隔这么长时间才回复,深感抱歉。

网友(2016-10-10):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出了类似的问题;scan_in 和scan_out都在rtl里面设定为单向pad;但是在hookup的时候,scanout没有直接hookup到pad的I端,导致2013以后的dft 综合总是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