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m/Id曲线图疑问

楼主(2010-09-28):
最近在学stanfordEE214的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池宝勇的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也提到gm/Id,我一直不明白它的晶体管电流密度(Id/w)随跨导效率(gm/Id)变化曲线是怎么通过HSPICE仿真得到的,求牛人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有误

网友:
这可不一定是hspice得到的。
用hspice仿真得到多个点的数据,其它工具画图也可以啊。

楼主:
我想知道用HSPICE可以得到吗?怎样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用HSPICE可以得到吗?怎样得到?

网友:
我没有试过,不过你sweep 电流,means算ID/W应该可以把

网友:
只知道用spectre如何得到,hspice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了,还需要用到画图软件

网友:
还用啥画图软件啊?mos接成diode,Hspice sweep Id,然后用随便哪个波形软件, 跨导好像是lx9吧,用lx9(Mx)/Id,不就出来了,弄什么画图软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图画出来很容易,如何更好应用到电路中要仔细思考!

网友(2011-02-14):
stanford的图是用matlab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

网友:
hspice 跑 sweep
並要有畫圖和計算軟體吧
push~

网友(2011-06-06):
可以用matlab画的 很简单的 我得到了 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这个图应该不是你画的吧

网友(2011-07-12):
K, fine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finitely you are wrong

网友:
用一些波形查看/分析工具,比如说spice explorer也可以得到,我就是这么做的。matlab当然更强大,作这种曲线有杀鸡用宰牛刀之嫌。

网友:
.dc i1 0 100u 1u
.probe par('gm(m1)/i(m1)')

网友(2011-10-26):
回复 网友B:

    怎么得到?

网友:
还用啥画图软件啊?mos接成diode,Hspice sweep Id,然后用随便哪个波形软件, 跨导好像是lx9吧,用lx9( ...
引用 网友C:

    lx7

网友(2012-04-23):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图spectre里怎样得到啊?能具体的说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体管电流密度(Id/w)随跨导效率(gm/Id)变化曲线”,你好,请问gm/Id的曲线是用来设计什么的?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A:

   请问数据点怎么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tlab中有mos管点model参数么,它怎么就能画呢,没有仿真数据导入matlab也不行吧,关键是这个仿真数据要怎么来的

网友(2015-06-10):
用SWEEP掃描W   卡在不知道怎做出 ID/W 跟 GM/ID的圖來

网友(2016-06-19):
找了好久
谢谢楼主,很好用

网友E(2020-04-20):
cadence IC617画出的效果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E:
cadence IC617画出的效果

你号,请问这是在哪仿的?virtuoso的哪个地方可以仿gm的图

网友:
直接看这个链接吧   用hspice的仿真语句。
https://bbs.eetop.cn/thread-454017-1-1.html

spectre的仿真就直接用ade设置一些计算表达式,然后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