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电容模型高手

楼主(2010-09-28):
问题时这样的 ,
MOS电容没有仿真模型,就当成一个PMOS管,
用spectre 仿真时,查看MOS电容的特性,
发现有一项是Cgg,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因为MOS电容做在NWELL里,
漏源衬底接在一起,那么
MOS电容值,是不是Cgb Cgd Cgs三者之和?
请高手予以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
结构电容和等效电容不是一个概念,要求等效电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外界激励是有关的

楼主:
外界激励其实加的很简单

栅作为电容上极板

漏源衬短接,作为电容另一极板。

两者之间加个电压
随着这个电压的大小和正负关系,电容值是变化的

但是我主要是想通过spectre 仿真,得到它具体是怎么样变化的

但是查看具体电容值,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是不太懂,
Cgs Cgd Cgb Cgg等电容值和MOS电容的确切关系。
而且它们有的为正值,有的为负值。

网友:
Cgg貌似是栅端等效总电容
你可能可以在spectre的帮助文件中找到Cgg的名词解释

网友:
。。。。  给你我的作业看看吧

Homework of Hspice(Part 1)-Andy_Cheung.pdf

Homework of Hspice(Part 1)-Andy_Cheung.pdf

楼主:
-----
    ------
公司的软件, 帮助文件打不开 ,

再次顶起!

网友:
可以直接去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面找
不行就网上搜spectre的user manual和reference nanual,都有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好像说变容管
在designrule里面有仿真曲线图吧。

网友:
仿了一下,我也不明白

网友(2010-11-16):
学习,跟我的貌似差不多,可我不会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能做好这些作业,对实际电路的设计会很有帮助。

网友(2011-07-29):
我想通过HSPICE仿真确定一个mos电容的容值,这个mos管跟电路其他管子使用模型不一样怎么在HSPICE中表现出来,比如说其他管子用低压模型,这个mos电容用高压管。。

网友:
Cgg=Cgs+Cgd+Cg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

网友:
看Cgg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2-08-03):
呵呵,太感谢了,正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Cgg表示g端电荷变化导致g端电压的变化
    Cgs表示g端电荷变化导致s端电压的变化
其他类推
或者反之,记的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13-09-06):
你说的是cmos管子用作电容吧,这个可以通过仿真得到,可以仿真一下port,然后自己算一下

网友(2013-11-10):
MOS的电容这是难点呀

网友(2014-10-26):
学习一下,5楼的同学的作业下载了!

网友(2015-01-1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电容的别名LX19,LX20对应的电容不同的库文件是不是不一样?要到库文件里面去查看吗?

网友:
随vdd变化。。。。。。。

网友:
数量级10fF左右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2016-07-18):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有营养!!

网友:
简单来说,cgg应该是是从G端看过去的总电容

网友(2017-01-13):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主

网友:
感觉有用

网友(2017-04-13):
回复 楼主:

great

网友(2017-09-19):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查看bsim4.6.1下一份,里面有

网友(2017-11-28):
估计要看看PDK之类的结合下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A:

   您好向您请教一下,您在得到这个曲线的时候是做的DC还是AC 仿真?

网友(2018-12-21):
我在振荡器里级间用了nmos做电容,是不是我的振荡器VDD(200mV)太低了,所以工作在耗尽区了,没起作用

网友(2024-04-03):
是Cgg=Cgs+Cgd+Cgb吗?

网友(2024-09-03):
C_{gg}=C_{gs}+C_{gd}+C_{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