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高压mos的制作难点、国内企业高压mos库的问题。

楼主(2010-09-28):
各位大侠,请问高压mos的制作难点是什么?  国内有哪几家企业在高压mos比较突出?  有什么高压mos的库比较适用?  补充一下:我们用的所谓高压不高于20V吧。  不过仍然希望高手指点、推荐关于低于或者高于20V的高压库的资料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ccccc

网友:
20V电压根本就算不上高压,很多foundry,CSMSC,TSMC,UMC,SMIC,西岳,先进等都有,由于技术难度不大各家都差不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20V以上的mos只是漏端与普通mos不太一样 大部分foundry  700V的mos才难做

网友:
最近用过700V工艺,‘问题多多

网友(2010-11-04):
回复 楼主:

    工艺的资料这里很难找到。一般设计资料都是保密的,没法传出来,否则.......后果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