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e无法启动

楼主(2010-09-28):
安装好VCS后,VCS可以正常启动,但dve不行,输入dve老是显示:Make sure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
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呀?
thank you!

网友:
for C shell
setenv LM_LICENSE_FILE /Path to license file/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呀!

网友:
Feature VT_Visual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 ????

网友(2010-12-22):
没有定义好路径

网友(2013-12-09):
回复 网友B:

   very nice . can you explain further invoking and licensing steps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n you explain licensing and invoking ste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