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和dc_shell-xg-t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09-28):
dc_shell和dc_shell-xg-t有什么区别吗?
同样的设计信息,两个启动命令综合的结果不一样。dc_shell功能不对。-xg-t的则对。  谁了解为何吗??

综合时调用designWare 会不会造成错误??

网友:
你试试dc_shell-t

网友:
好像这个只跟写DC脚本的语言有关吧,dc_shell-t好像是用tcl写脚本的

网友:
XG模式是使用了内存优化管理技术。

dc_shell 的脚本是shell语句,dc_shell-t是用tcl写脚本的,两个脚本不是通用的

你用dc_shell 跑TCL的脚本当然会有问题。

网友:
不错,使用designware 不会出错。

网友:
你用dc_shel -tcl_mode,,,,,可以跑tcl

网友(2014-06-19):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想请教一下您,DC中启动的时候还有一个DB mode,这个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08-28):
还有什么类型的DC启动吗?

网友(2017-08-25):
顶帖赚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just learning

网友(2019-04-23):
dc_shell-xg 运行在X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