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和dc_shell-xg-t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09-28):
dc_shell和dc_shell-xg-t有什么区别吗?
同样的设计信息,两个启动命令综合的结果不一样。dc_shell功能不对。-xg-t的则对。  谁了解为何吗??

综合时调用designWare 会不会造成错误??

网友:
不了解,一般都用dc—shell-t就可以了

网友:
不了解啊,刚刚进入这个领域

网友(2018-09-14):
这么多年了,我来解答下:
dc_shell-xg-t(中间没有空格)是启动DC的XG模式,XG模式使用优化的内存管理技术,意味着可以跑更大容量的设计,减少运行时间。从2005.09版本后的DC默认模式已经是XG了。另外,XG模式下,DC工具使用的只能是DC-Tcl语言,也就是不再兼容老的DC-SH界面语言。
猜想,后面-t的含义,可能是标明工具语言是-tcl,也可能是启动内置dc-transcript命令,该命令能够把旧的DCSH脚本转化为DC-Tcl,这样遇到老的脚本DC也能认,这段纯属胡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补充下,dc_shell-t,是采用DC的TCL语言交互界面,因为早期的DC有两种交互方式,一种dctcl,即使用TCL语言,一种dcsh,使用synopsys专属的命令语言,现在早就不用了. XG mode解释是对的,不过这是很早以前DC可选的选项,现在早就默认是XGmode了。所以现在无论是dc_shell-xg还是dc_shell-xg-t,都跟直接启动dc_shell是一样的。 最近刚好研究了一下区别,最后在05年版的DC ug上找到了解释。

网友(2018-12-1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07-22):
thanks. I always use dc_shell-t. Now I know the details.

网友(2019-11-27):
I always use dc_shee - topo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补充下,dc_shell-t,是采用DC的TCL语言交互界面,因为早期的DC有两种交互方式,一 ...

感谢分享。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补充下,dc_shell-t,是采用DC的TCL语言交互界面,因为早期的DC有两种交互方式,一 ...

感谢解答!

网友(2021-04-08):
感谢解答哈

网友(2022-07-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补充下,dc_shell-t,是采用DC的TCL语言交互界面,因为早期的DC有两种交互方式,一 ...

是的,我看了一下 2016版本的 dc,发现不论 dc_shellxxxx 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命令。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补充下,dc_shell-t,是采用DC的TCL语言交互界面,因为早期的DC有两种交互方式,一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