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一个工艺库的参数

楼主(2010-09-29):
现在装了csmc05ms的工艺库,但是不知道怎么在cadence中看工艺库的参数,比如:Vth,B。望赐教。

网友A:
tran仿真情况下,使用RESULT-print-“第5个命令”然后去原理图点你需要看的管子,就可以看到了,阈值好像在最有一栏,工作状态region好像在倒数第3行。
哦 这看到的不是工艺库参数,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下的考虑各种效应下的参数。
如果只看工艺参数的话,去TOOL-RESULT BROWSER 然后里面花点功夫找吧 有个叫 MODEL parameter 的

网友:
你想手工计算的那些参数吧?
是从model文件里面去找的

网友:
cadence可以扫面不同电流下的vth b
hspice是 print vth=lv9(MOS名字) b=lv21(MOS)

网友(2015-03-18):
那如何让他能直接在电路图里面显示呢

网友B(2020-06-08):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情况下,使用RESULT-print-“第5个命令”然后去原理图点你需要看的管子,就可以看到了,阈值好像在 ...

你好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方式找到的迁移率这么小,请问是还得经过处理吗?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B:
你好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方式找到的迁移率这么小,请问是还得经过处理吗?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