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单元的引用

楼主(2010-09-29):
使用Primetime对布图后的网表进行静态时序分析时,读入ramx的库文件时,总报找不到端口的错误。其他能找到的端口都是pin型,而报错的引脚在库里是bus型。怎样修改pt脚本或者库文件来消除这个错误?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bussed  port 'DOUT' of reference to 'RASP4096X8M16' in 'design_top'. (LNK-013)

网友:
直接修改library's  timing lib pin 为 pin,应该能解决.只要你不要改边timing lib中的时序信息就不会影响做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10-11-23):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dc生成的网表版本高,而pt的版本低导致的。只要将pt换一个更高的版本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这样的话,DC可以输出低版本的网表,你就不用换p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