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源在LC-VCO中的作用

楼主(2010-09-29):
尾电流源在LC-VCO中对电路的噪声有何影响?

网友:
随便哪本书都有讲吧...二次谐波高阻抗,减少损耗;不过本身又来带1/f噪声。

网友(2011-04-02):
H. Lee The Design of CMOS RF IC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电路的conduction angle足够大的话,tail current引入的噪声可以忽略掉。否则考虑在2倍频的地方加上filter。

网友(2014-07-20):
Phase Noise and Jitter in CMOS Ring Oscillators. by Asad A. Abi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