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做FPGA不久,有些问题,搞不清楚,想请知道的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的,两个时钟,一个是好的,精确的,另外一个不清楚是不是好的时钟。请问如何利用好的时钟来检测另外的时钟的好坏。
假设精确的时钟是2m,另外一个大约16m。请问如何写检测的代码或者思路是怎么样的?谢谢了

网友:
用2M的做一个1S信号,   16M时钟在此信号期间计数  该数值就是你的时钟频率

网友:
帮顶,比较新奇的问题,也想知道

网友:
时钟好不好在于频率是否精确和稳定。
用好时钟对未知时钟的高低电平进行计数,从而判断频率是否准确和抖动是否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慢的时钟计数快的时钟,可以吗?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想法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是可以计算出频率,但是如果时钟有相位的抖动,是否也可以检测出来??谢谢了

网友:
kong pa bu xing,ru guo fen pin , you shi qu zhun que xing 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