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做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大家好!
我在用vcs做后仿的过程中,用$sdf_annotate将sdf文件反标,但会出现
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和CHECKTIMING annotation not enable的错误,请问应该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2012-09-17):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有一次我也一直反标不成功,最后查了查手册,好像是命令写错了

网友:
命令写错了?
你指的是sdf_annotate这个命令吗?那几个参数填上不就行了吗? 怎么个错法? 多谢!

网友:
你vcs里的选项是不是加了nospecify或者notimingcheck啊?

网友(2018-11-28):
5楼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2020-03-0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2-03-0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